MSP430F44X 到底有没有硬件I2C

楼主(2015-06-16):
MSP430F44X 到底有没有硬件I2C,选型手册及官网介绍页都显示有硬件I2C,但datasheet上引脚图上没标具体哪个引脚,主要不想用普通IO模拟

网友A:
好像没有硬件I2C接口。只是支持I2C协议。

网友B:
有硬件iic的,datasheet上怎么可能没说。仔细看看吧http://www.ti.com/cn/lit/gpn/msp430f448

网友C:
同意楼上的,IIC总线模块的时该芯片的基本配置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有硬件iic的,datasheet上怎么可能没说。仔细看看吧...

datasheet上确实没说,都看好多遍了:'(,有的话请告知具体页码

网友B:
引用 楼主:
datasheet上确实没说,都看好多遍了,有的话请告知具体页码

20页到22页,那个MSP430x44x Terminal Functions里就有

网友D:
I2C总线的是比较常见的数据总线模式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B:
20页到22页,那个MSP430x44x Terminal Functions里就有

只有SPI,没I2C

网友A:
引用 网友B:
20页到22页,那个MSP430x44x Terminal Functions里就有

版主勾起了我的兴趣    请问一下IIC在哪里???

网友A:
我找了所有的.H文件      发现你说的44X里面没有     F5的芯片有相应的寄存器

网友B:
今天仔细翻了翻msp430f44x的datasheet和勘误表,里面确实没说支持iic通讯。
但官网msp430f449的参数页面,表格里却说支持2个iic接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今天仔细翻了翻msp430f44x的datasheet和勘误表,里面确实没说支持iic通讯。
但官网msp430f449的参 ...

就是这个情况,官网介绍页都支持I2C,但技术文档里都没有,TI有点伤啊,只能模拟了

网友E:
IO口模拟IIC也行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就是这个情况,官网介绍页都支持I2C,但技术文档里都没有,TI有点伤啊,只能模拟了 ...

嗯啊,ti官网页面偶尔也是有错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