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f103从stop mode推出来pwm有时不能工作

楼主(2015-06-16):
现在使用stm32f103rc做了一个项目。用到了两路pwm,分别是tim2,tim3,而且有进出stop mode做低功耗。现在发现进入推出stop mode后,有的外设不需要重新初始化就可以继续工作,而有的就不稳定了。比如ADC,和PWM。这是一个问题:ST没有资料说推出stop mode后各外设的工作状态(难道是我没找到?)。
现在ADC做了重新初始化的操作后基本稳定了,但是PWM还是不稳定。不知道各位有没有什么经验可以指导下。

在退出低功耗模式后已经添加重新初始化系统时钟并且延时的操作。

网友A:
stop mode 如果配置了内部电压是关闭的, 那么除了几个特殊的唤醒设备(如 IDWG, RTC), 唤醒后都应该不能保证原来的功能, 需要重新初始化了.
想保持原有设置, 考虑打开内部调压器. 不过这样的功耗就不能做得很低了.

楼主:
PWR_EnterSTOPMode(PWR_Regulator_ON, PWR_STOPEntry_WFI);
版主说的内部电压是这个吗?
我现在进入低功耗大概2ma,是否开关PWR_Regulator,从电流测试数据上看影响不大,可能是我本来就没做太低。

关键是我PWR_Regulator_ON的情况下有些不能稳定,实在是很不爽。而且ST也没官方资料说到底是不是需要重新初始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