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子元器件]
大神快来给我瞧一眼给个建议

楼主(2015-06-16):
鉴于我太菜,发不了图片,只能描述了。。。。。。
找芯片型号,五个管脚,贴片型,丝路印着AAT4,很小的一个,和贴片三极管差不多,我太菜,找了半天也不知道是什么芯片,求见过的各位给个查找方向。谢了啊

楼主:
和ICL7660一块用的,做的压力传感电路,有没有可能是功放或者运放?

网友A:
sot23-5封装
自己描个原理图来

楼主:
引用 网友A:
sot23-5封装
自己描个原理图来

现在是师傅给了一块压力薄片传感器的板子,让我理顺其中的原理,可是这个件我找不到,更别说它的特性和参数了,求帮助啊

网友A:
先对照板子 找张纸
画个原理图出来

楼主:
双面板,走线有两层,而且线比较密,如果话原理图只能是把件取了对照,版主大人你快显威,告诉我这是“XXXXX”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对照板子 找张纸
画个原理图出来

双面板,走线有两层,而且线比较密,如果话原理图只能是把件取了对照,版主大人你快显威,告诉我这是“XXXXX”

网友A:
告诉你方法了 你都不干啊
拍个高清照来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告诉你方法了 你都不干啊
拍个高清照来看看

版主大人你要是帮把我发图权限给开了,我立马给上真相

网友A:
多盖几次楼 你马上可以发图了

网友B:
运放的可能性大。

网友C:
ICL7660是极性转换芯片,楼主用万用表测下,是不是有正电源供电,有的话,说明这个器件是双电源供电,压力传感器出来的是什么信号,电流?电压?电流的话还要I-V转换,电压的话看看传感器的接线端子是不是接在了这个芯片上,如果是应该就是运放,问题来了,压力传感器出来的是交流的信号?不然运放干吗用双电源供电呢?

网友D:
先假设他是运放,根据管脚定义(如果是运放,管脚定义都一样)测一下输入输出电压关系。

网友D:
还有就是假设是模拟开关,根据管脚定义测量一下输入和输出电压关系。

网友E:
压力传感器是直流信号…

楼主:
盖楼升级发图

楼主:
再盖一楼。。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运放的可能性大。

确实是运放,层主帮忙看下我这运放接的是不是过分了。。

楼主:
求各位给看看这个运放芯片的链接,求指正啊求指正

楼主:
引用 网友E:
压力传感器是直流信号…

嗯嗯,直流的,麻烦看下我这运放芯片的接法对么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还有就是假设是模拟开关,根据管脚定义测量一下输入和输出电压关系。

测量是个好主意,通过大神的建议我确定了这是个运放芯片,麻烦大神再看下我这连接的原理图能不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C:
ICL7660是极性转换芯片,楼主用万用表测下,是不是有正电源供电,有的话,说明这个器件是双电源供电,压力 ...

那个原理图没搞明白。。所以打算自己给改改,麻烦看下我自己弄的这个运放的原理图,帮忙指正下,谢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多盖几次楼 你马上可以发图了

版主大人我成功升级了。。现在问题来了,麻烦帮忙看下这运放原理图。。

网友F:
如果你测量的电路没错的话,就是个跟随电路呀,那7660的输出是给谁供电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F:
如果你测量的电路没错的话,就是个跟随电路呀,那7660的输出是给谁供电的呢? ...

我这是把7660给去掉了,所以求各位给看看有没有问题

网友F:
跟随电路没问题,只要sensor出来的信号电压够大,用运放跟随后就直接给到ADC采样,否则就需要用运放做一级放大了

网友D:
运放的可能性非常大。

网友D:
引用 楼主:
求各位给看看这个运放芯片的链接,求指正啊求指正

你这是啥意思啊。跟随?

网友C:
引用 楼主:
那个原理图没搞明白。。所以打算自己给改改,麻烦看下我自己弄的这个运放的原理图,帮忙指正下,谢了啊 ...

应该是电压跟随器,运放正向输入电阻理论上无穷大。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感谢大神的大力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