使用keil4,编译程序,出来错误:contains an incorrect path

楼主(2015-06-16):
这个文件已经在路径当中了,这样编译总是不通过:startup_LPC17xx.s: error: A1023E: File "..\common\src\startup_LPC17xx.s" could not be opened: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请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A:
你找到这个文件,看看属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找到这个文件,看看属性

已经解决了,也不知道为什么,重新删掉然后加载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