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唐的片子怎么实现量产的快速烧录

楼主(2015-06-16):
单片机是焊接在pcb上,有ice接口,现在用icp tool ,有没有比较快的方法呢,量有点大?

网友A:
量产 可以有Nugang tool一次烧录 多颗IC

网友B:
量产 用Nugang tool一次烧录 多颗IC,不过烧录器贵D,量不大就用NU-LINK脱机烧录模式,按一下复位就自动下载。

网友C:
你可以用Nu_Link脱机烧录,按键一下,烧录一个。若还想更快,就在芯片焊到PCB之前用一托四的快速烧录工具,按一键,即刻烧好四片

网友D:
你代码贴上看看, 或者参考\SampleCode\StdDriver\FMC_IAP 样例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Nu_Link脱机烧录,按键一下,烧录一个。若还想更快,就在芯片焊到PCB之前用一托四的快速烧录工具 ...

恩恩,我试试去。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用Nu_Link脱机烧录,按键一下,烧录一个。若还想更快,就在芯片焊到PCB之前用一托四的快速烧录工具 ...

恩恩,谢谢了,我查查资料去,如果能像7楼说的能够自动烧录,那就更好了。

网友E:
去官网看看吧,官方肯定与解决方案的。

网友F:
记得有个一拖四的下载器来着

网友G(2016-07-01):
可以在那里能买到呢 1拖4烧录器!

网友H:
大批量的话 自己采购 烧录器 或者自己设计开发 自动测试架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