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电容式触摸IC的触摸端,能不能用电平信号替代人手触摸

楼主(2015-06-16):
现在的触摸IC不都有个引脚让接上铜片,然后手一按就检测到按键输入了。我想用一个电平信号去代替人手触摸。大伙觉得这个能实现嘛?

网友A:
电容式只对电容大小敏感,你接电平信号,无论高低电平,电压源相当于电容很大。
你要模拟,可以用一个合适的电容,加一个电子开关,分布电容还得比较小才可以。

楼主:
谢谢,你的这个建议很靠谱。我尽快试一下,但是电容有很多种啊,是用瓷片电容还是说电解电容还是别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容式只对电容大小敏感,你接电平信号,无论高低电平,电压源相当于电容很大。
你要模拟,可以用一个合适 ...

我用瓷片电容试一下吧,然后用个光耦做电子开关。我觉得所用的电容大小跟灵敏度可以调配,我先试,如果能行的话我再来跟你分享一下,谢谢你咯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用瓷片电容试一下吧,然后用个光耦做电子开关。我觉得所用的电容大小跟灵敏度可以调配,我先试,如果能 ...

估计你这样试不会成功。
触摸的电容,本来就是PF级别的。

网友B:
触摸电容是pF级别的,而且还跟人家算法有关,你接个电容上去,不见得会被认为是触摸状态。触摸芯片输出都是数字电平,你要模拟,从输出那边模拟,把触摸芯片跳开不就OK了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触摸电容是pF级别的,而且还跟人家算法有关,你接个电容上去,不见得会被认为是触摸状态。触摸芯片输出都是 ...

是这样子的。我朋友叫我帮做一个分段调光的led控制器。成本要严格控制。所以不能使用单片机,但问题是现有的分段调光IC基本上都是触摸控制的,但是很无奈,我朋友给我的要求是用遥控去信号去触发,遥控个给出的要不就电平,要不就边沿,我就想找找看有什么办法,改一下现在那些触摸ic的人手触摸触发,实现用电平或者边沿触发。要是自己做着玩的话,直接用单片机问题就解决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估计你这样试不会成功。
触摸的电容,本来就是PF级别的。

人手按上去之后,就相当于在并上了个电容嘛,那这样我用别的电容连接上去也能产生类似的效果啊。要是你觉得不行的话,还有什么办法可以实现。主要是我这个东西是帮朋友做的,他要求一个板子的成本要很低。用不了单片机

网友A:
你想在别人的触摸调光电路上加一个遥控电路吗?
如果是这样,还不如请别人重新设计,这样成本更低,你这么做,不合适,也不可靠。

网友B:
引用 楼主:
是这样子的。我朋友叫我帮做一个分段调光的led控制器。成本要严格控制。所以不能使用单片机,但问题是现 ...

你的概念错了,选个8脚的单片机来做,成本跟触摸调光IC差不多(用台系的,可能还更低)你的方案即用了触摸调光IC,还需要外围电路,你说谁的成本高?

网友B:
其实说什么触摸IC,就是个单片机写点程序后高价卖给你,我就做触摸按钮的,软件实现,成本不到5分钱。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说什么触摸IC,就是个单片机写点程序后高价卖给你,我就做触摸按钮的,软件实现,成本不到5分钱。 ...

原来是这样。。。我开始以为是像SG3525那种的直接将特定电路封装起来!!!谢谢你啊,我先试一下看看行不行,因为用单片机的话,那个SGL8022W淘宝上几毛钱一个。但单片机最便宜的也要一块多。还要自己写程序,又要买个烧写器。有点麻烦。

楼主:
引用 网友B:
其实说什么触摸IC,就是个单片机写点程序后高价卖给你,我就做触摸按钮的,软件实现,成本不到5分钱。 ...

我以前听朋友说,有些单片机几毛钱一片。大哥,这是真的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以前听朋友说,有些单片机几毛钱一片。大哥,这是真的吗?

真的,别把单片机都想成ARM那种贵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原来是这样。。。我开始以为是像SG3525那种的直接将特定电路封装起来!!!谢谢你啊,我先试一下看看行不 ...

你就用STC或者Holtek之类的山寨货就可以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就用STC或者Holtek之类的山寨货就可以了。

我现在打算用stc15f104w做吧,在淘宝买的是1.7一片。我见到有的是买7~8毛钱。额,对了。同一款单片机在tb上的价格变化挺大的。比如这个104w价格幅度是在几毛钱到3块钱之间浮动。能简单的理解成...便宜的就是山寨货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现在打算用stc15f104w做吧,在淘宝买的是1.7一片。我见到有的是买7~8毛钱。额,对了。同一款单片机在tb ...

便宜的不一定山寨,AVR有亏本卖的时候,现在的STM8也是,但是山寨的一定便宜,不然卖不动。你的产品既然都在研究1块钱级别的成本问题了,那应该是KK级的出货量了,这种出货量你还上X宝干嘛?直接找代理商就是了,他们会屁颠屁颠跟在你后面报特价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不一定山寨,AVR有亏本卖的时候,现在的STM8也是,但是山寨的一定便宜,不然卖不动。你的产品既然 ...

好的。我还有一个问题,我最近在做一个红外感应电路,就用一组红外对管。然后检测距离。但是在后级放大那里出了些问题。将红外接收管接到vcc然后就接到9014的基极,我是想,如果有目标靠近对管,那发射管反射的红外波就会被接受管吸收,然后接受管就导通,那这样就有电流流进9014的基极了。我在9014的集电极接了光耦,就可以驱动下级设备了。但是实验发现:有目标靠近对管的时候,红外接受管的电流很小啊,在9014的集电极串的光耦都驱动不起来。如果目标离对管再远一点那更不好使了。。。。。我见百度上有人是接受管串联电阻,然后将电阻上的电压接到9014的基极,但我个人认为不好,流过红外接收管的电流本来就很小,直接将红外管接到基极都带不带来更别说将电阻的一端接到基极上了。后来我用了9013和9015接成复合管,很奇怪这样目标还离对管挺远的时候光耦都已经微动作了。。。。。那么我想用lm358做,但是我用358的时候接成同相比例放大,刚接好都还没输入信号,out端已经有1点几伏的电压了。麻烦您指点指点,看看我哪里是做得不对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便宜的不一定山寨,AVR有亏本卖的时候,现在的STM8也是,但是山寨的一定便宜,不然卖不动。你的产品既然 ...

大哥您该不会是电子科大毕业的吧?

网友B:
你的接收管如果是光敏二极管,那你就接反了,那个是靠反向电流工作的。如果是三极管,你的形式可能是对的。另外你认为接光敏二极管不用接电阻还可以,但是接光耦总得接电阻吧。这种近距离红外检测,接收放大一个三极管都可以做了,根本不用复合管,你先不用三极管,就用万用表量输出电压,把光电管特性搞清楚了再设计。另外我还真不是电子科大的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