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d32f150 firmare DAC 的一个小漏洞

楼主(2015-06-16):
/**
  * @brief  Set the specified data holding register value for DAC channel1.
  * @param  DAC_Align: Specifies the data alignment for DAC channel1.
  *   This parameter can be one of the following values:
  *     @arg DAC_ALIGN_8B_R: 8bit right data alignment selected
  *     @arg DAC_ALIGN_12B_L: 12bit left data alignment selected
  *     @arg DAC_ALIGN_12B_R: 12bit right data alignment selected
  * @param  Data: Data to be loaded in the selected data holding register.
  * @retval None
  */
void DAC_SetChannel1Data(uint32_t DAC_Align, uint16_t Data)
{
    __IO uint32_t temp = 0;

    temp = (uint32_t)DAC_BASE;
    temp += DHR12R_OFFSET + DAC_Align;

    /* Set the DAC channel1 selected data holding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 temp = Data;
}

今天正好在调dac,我调用左对齐,数值会把低4位的数据干掉,dac输出的值很小,我仔细看了一下这个函数和相关的寄存器,如果左对齐的话要数据要左移4位,算不算这个函数的一个小漏洞

void DAC_SetChannel1Data(uint32_t DAC_Align, uint16_t Data)
{
    __IO uint32_t temp = 0;

    temp = (uint32_t)DAC_BASE;
    temp += DHR12R_OFFSET + DAC_Align;

    if(DAC_Align == DAC_ALIGN_12B_L)
      *(__IO uint32_t *) temp = (Data << 4);
    else
      /* Set the DAC channel1 selected data holding register */
      *(__IO uint32_t *) temp = Data;
}

网友A:
这种情况怎么出现的?

网友B:
算不算漏洞,也没个参考的,可以试着比比同样STM32的库函数,是不是也是一样的。如果不一样,那就是漏洞,只能这么说了。

网友C:
对于左对齐,数值会把低4位的数据干掉,是不需要移位的。所以上面的函数第一个是对的,第二个是错误的。

网友C:
对于左对齐,数值会把低4位的数据干掉,对于16位数据,取高12位,把低4位干掉,如果你嫌弃DAC 输出小的话,可以将高12位设置为大数据就行了。所有GD的库是没有问题的。

网友D:
这个是怎么回事呢?数据类型不对?

网友E:
这也算一个不大不小的bug吧,要注意。

网友F:
调用左对齐,数值会把低4位的数据干掉??这个是怎样的一个过程的?不是很清楚楼主的意思的。

网友F:
若是将数据左移操作的话,,数据肯定会变化的啊。

网友G:
我试试去,居然还有这么一个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