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stm32,控制三项电机。SVPWM波形不对称呢?

楼主(2015-06-16):
用32的高级定时器,产生三项正弦波,控制三项电机。用的SVPWM方式,但是软仿的过程当中发现波形不对称呢?不知道原因?以下两图就是软仿的过程当中的一组波形图。。
正弦波数据是计算生成的,直接付给寄存器了.

网友A:
这个你只能仔细查查代码了

楼主:
波形刚开始还挺好的,只是到后期才不对称的。。。。。

网友:
肯定是代码的问题,没有同步好。

网友B:
后面电路设计的有问题吗?

网友:
这只能是软件问题,别人帮不了,自己检查

网友C:
肯定是代码的问题,没有同步好。

我觉得也是

网友D:
楼主用的是什么库呢?产生V/F波形可以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