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dsp

楼主(2015-06-16):
1. DSP 中通用定时器有几种计数模式?它们的区别是什么? (10)
2. F2812 中ECAN 和一般的CAN 总线有什么异同点? (10)
3. 简述F2812 的总体结构中McBSP 的作用与功能。 (10)
4. 解释指令的含义:ADD,*BR0+,AR5; (20)
假设执行前:ARP=2,(AR2)=2010H,(AR0)=18H,(2010H)=(ACC)=1 ,
(AR5)=2000H,(2000H)=7。
执行后:ARP=?,(AR2)=?H,(AR0)=?H,(AR5)=?H

7. 解释下面这一组指令的作用,把注释写在每一条指令的后面。 (20)
LDP #00E0h,
SPLK #0013h, SCICTL1
SPLK #0037h, SCICCR
SPLK #0002h, SCICTL2
SPLK #0000h, SCIHBAUD
SPLK #0040h, SCILBAUD
SPLK #0022h,SCIPC2
SPLK #0033h,SCICTL1

网友A:
首先来回答第一个问题,DSP通用定时器的计数模式只有一种,可以称之为向下计数模式(如2812)。

网友A:
针对第二个问题,我也有点不太明白。在我看来CAN应该算是一个通讯的协议。而TI产品中的eCAN模块只是针对这个协议特设的一个外设模块。它是针对之前TI产品中的CAN模块,故称其为增强型的CAN。

网友B:
哎   考试题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