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么测试虚拟串口与电脑的通讯正常?

楼主(2015-06-16):
我用的芯片是lpc1768,把usbcdc下载到单片机中,电脑识别了虚拟串口,我现在想测试一下通讯是否正常及通讯速度,例如,我发送一个1,他能返回一串数字,,我对这方面一窍不通,请大家指点一下,应该在程序里面写哪几句程序可以实现。

网友A:
你把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回去就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把接收到的数据再发送回去就可以

我现在不清楚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的函数是什么?

网友A:
引用 楼主:
我现在不清楚接收数据和发送数据的函数是什么?

:L

楼主:
这里是和串口编程一样,还是要看一下usb口的数据传输

网友B:
你下载一个串口调试助手这款软件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