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0]
SWD排线顺序,量产芯片编程用Jlink

楼主(2015-06-16):
    产品准备小批量试产,CPU写好程序后再上板比较好调试。为节省成本,用LQFP48适配座+洞洞板+jlink DIY了一个单用编程器,也留出了串口插针,可以用ISP。用Jlink自带的JFlashARM进行程序写入,因为它带有Production模式,可以对每一片写入递增的序列号,ISP则没有这个功能。用ISP写入很顺利,用SWD则成功率很低,怀疑适配座问题、怀疑电源问题,甚至用了干电池,降低频率...问题依旧。偶尔手按住SWD成功写入一片,清理插针、插头依然不行,按住成功率会高。仔细观察SWD及4根杜邦排线,循序是电源、地、数据、时钟,很漂亮地紧排在一起。汗!肯定是这个问题,漂亮不能当饭吃。将地和数据线对调,循序变为电源、数据、地、时钟。再写,100%的成功率。
------------------------------
一些小经验在这里记录一下。标题是为了搜索方便。

网友A:
把SWD的时钟降低

网友B:
我一直用SWD接口;

网友C:
SWD线不太长的话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