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STM32烧录程序的问题

楼主(2015-06-16):
刚学完51,今天开始学STM32,感觉有点雾水。第一个问题就是怎样向32里面烧录程序。百度了一下,有网友说在KEIL里面点击downloda按钮,我见有些资料说在连接的J-LINK有下载的地方(直接打开JLINK,在里面有设置吗还是在下载一个相关软件?)。这些下载方法有什么不一样吗?另外J-LINK可以给32供电吗,还有他的19引脚是5伏,那接上20PIN脚的转底板再接实验版,那不就烧了吗
问题虽简单,对于初学者的我确实不理解,还请大侠们解释一呗。在这谢过了

网友A:
在KEIL里面点击downloda按钮.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我也用这个. 先别去研究别的办法了. 另外调试时会自动下载的. 至于供电, 当然可以从 JLINK 上引出来, 我也常这么干, 但电压肯定要匹配的. 电压验证确认后再连接吧

网友B:
KEIL里面点击downloda按钮这个更方便也更省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KEIL里面点击downloda按钮. 这是最简单的办法, 我也用这个. 先别去研究别的办法了. 另外调试时会自动下载 ...

:hug::D,多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KEIL里面点击downloda按钮这个更方便也更省钱。

最后就用了这种方法,但是就是不知道他们区别是什么:

网友C(2015-08-06):
可以用串口进行烧录啊、、选择BOOT引脚的电平。。通过232烧录就可以了,也挺方便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