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ISP-ICP programmer怎么才能取出一个下载OK信号

楼主(2015-06-16):
ISP-ICP programmer怎么才能取出一个下载OK信号

网友:
下载完成后,你在对立面代码读出来进行验证。

网友A:
你是自己写操作代码吗?如果是楼上说的貌似很对了,如果不是,用人家现成的烧录软件,看看有说明没。

网友B:
楼主是想做自动烧录器吧,

楼主:
不是做烧录器,是我们公司有一台管脚烧录器,要用来烧新塘的芯片,烧录机需要从烧录器里取出开始,OK,NG,忙碌三个信号才能用

网友C:
写完后,那个机器不能自动识别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