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DC问题

楼主(2015-06-16):
能不能帮我看看,我设置采集电压大于参考电压(即2.5v)的一半就亮,可是小灯不论电压多少都不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include  <msp430x14x.h>

void main(void)
{
  WDTCTL = WDTPW + WDTHOLD;
  int i;
  P6DIR |= BIT2;P6OUT |= BIT2;
  ADC12CTL0 = SHT0_2 + ADC12ON+REFON+REF2_5V;
  ADC12CTL1 = SHP;
  ADC12MCTL0=SREF_1;
  ADC12IE = 0x01;
  for(i=0;i<0x3600;i++)
  {
  }
  ADC12CTL0 |= ENC;
  P6SEL |= 0x01;
  P2DIR |= BIT4;
  for (;;)
  {
    ADC12CTL0 |= ADC12SC;
    _BIS_SR(CPUOFF + GIE);
  }
}

// ADC12 interrupt service routine
#pragma vector=ADC_VECTOR
__interrupt void ADC12_ISR (void)
{
    if (ADC12MEM0 < 0x7FF)
      P2OUT &= ~BIT4;
    else
      P2OUT |= BIT4;
    _BIC_SR_IRQ(CPUOFF);
}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明白什么意思。

就是用6.0采集电压嘛。设置的参考电压为2.5v,然后如果采集的电压大于它的一半,小灯(2.4口的)就会点亮,可是实际电压为多少它都不亮,不知道问题出在哪。。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用6.0采集电压嘛。设置的参考电压为2.5v,然后如果采集的电压大于它的一半,小灯(2.4口的)就会点亮 ...

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大于2.5V,采样值都是最大值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电路是怎么样的?是不是大于2.5V,采样值都是最大值了?

不是啊,最大3.3v

网友B:
启动该AD的采集没?利用在线仿真的看下的吧,,看下你的实际电压被采集到的实际是什么数据的。

网友B:
还一个就是看下你的参考源电压是多少伏的?

网友C:
硬件有没有问题,发光二极管是不是反了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