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列表 发新帖我要提问本帖赏金: 0.10元(功能说明)
[电子元器件] LM386功放的问题

楼主(2015-06-16):
我用LM386做功放实验,电路图如下。
我对着话筒说话,没声音。然后,我把耳机接到电脑上,放一段音乐,把耳机放在话筒旁边,喇叭可以
放出音乐,但是声音不大。这样正常吗?谢谢!

接喇叭的电解电容是100uF,图上标错了。

楼主:
高手支招啊!

网友A:
你自己对着原理图,测量一下各点的电压,也许焊接问题呢。

楼主:
我测了一下,没有虚焊。你的意思是原理图没问题了?
我记得昨天量的时候,电源和地之间的电阻比较小,只有50几欧。

楼主:
期待大神解惑。

网友A:
电路原理图,似乎没有发现问题。
我记得很早以前大二时,焊了一个LM386,似乎哪里搞坏了,没有输出。
放了一段时间,又好了。
你还是换一个芯片看看。

楼主:
好吧,我换个试试。

网友B:
增益可能不太够。
而且这种电路比较容易振荡,你要确认没有振荡才行

楼主:
谢谢!怎么确认没有振荡?我昨天试的时候,有啸叫声。我调节电位器,就没有了。

网友C:
偏置在哪里呢

网友A:
啸叫,很正常呀,麦克风、放大、喇叭,本来就很容易振荡。

楼主:
什么偏置?我参考手册的电路.
是不是386是假货呀?我在淘宝网上买的,几毛钱一个。

网友A:
LM386,不需要外加偏置的,输入隔直就可以了。

网友D:
麦克风信号隔直后直接就接电位器了?还10K的,你是想前置放大和功放一起用386干了?

楼主:
你的意思还要加一个前置放大啦。可是我在网上看到的都不加的。

网友A:
不要怀疑原理图,原理图参考数据手册的就可以了。46dB的增益,也足够了。
如果有示波器,看看波形就知道了。

楼主:
谢谢!怎么看波形?

楼主:
电源电压5.13V,7脚2.56V。1脚1.26V,测的时候表笔放上去滋滋的响。测三脚的时候也滋滋的响。
测8脚会有轻微的啸叫声,也是1.26V。
输入1KHZ的方波,有清脆的响声。

网友A:
你自己看看LM386的内部电路,1脚电压差不多是2个PN结压降,是正常的。
7脚是BYPASS脚,是电源电压和1.2V的中间电压,你目前是电源电压的一半,应该有一点小问题,也许不同公司器件差异。
碰上去有吱吱响,是正常的。你检查麦克风的偏置电压,最好示波器检查各点电压。

楼主:
多谢热心指教。我看不出来1脚是两个PN结压降。

楼主:
前一个是输入,后一个是输出。

网友E:
仅仅是猜测:是否话筒的输出太小,直接耦合到386容易被衰减或者干扰。如果是这样的话,建议先进行一级可靠的信号放大。

楼主:
谢谢!我再搞一个前级放大电路。无输入时话筒正极是3.07V.

网友E:
输入最好接近话筒的输出,图再放大点,让我们能看见幅值与频率:handshake

网友E:
你应该测话筒的交流波形,这才是输入信号:(。据我了解,话筒的输出应该在mV级别。

网友A:
输入和输出,怎么有这么大的波形?把麦克风短路一下再测试。似乎自激了。
2、3脚是输入,输入电压接近0V的,上面是2个PN结,所以就是1.2V左右了。

楼主:
1.2V的问题我明白了。频率1KHz,幅值两V一大格,差不多5V左右,我是5V供电。
我输入用示波器自带的方波,接到话筒的正极。
这样似乎不对。可是我用什么做输入呢?我说话的波形也没法测啊?

楼主:
我放了张惠妹的一首歌,把耳机接到话筒附近,在输出测得波形。
1大格100mv

网友A:
^_^,怪不得,示波器信号源的幅度很大的,LM386增益200倍呢。
你直接测麦克风的波形和功放输出波形,对着麦克风吹口哨,这是技巧活。

网友A:
峰峰值25毫伏的输入,200倍放大,5V电源电压,输出就饱和了。
麦克风的输出,看负载大小,可以达到10毫伏这个级别的。
你自己吹口哨试试。

楼主:
我不会吹口哨。

楼主:
我找到一个加前级放大的电路

这个电路有没问题?

网友A:
第一个运放就正负输入搞错了。
而且放大倍数才是2倍,后级386的增益太低,还不如直接386 46db的呢。
哎,不说了,该说都说了。

楼主:
大家看看,这是我改进后的电路图。给个意见,谢谢!

让你把第一个运放正负输入换一下,你怎么把第二个也换了?

网友F:
嘴对注极体20cm正常讲话,在10k负载上可有0.1~0.2V输出。5V电源下386设置20倍增益即可很好直接放大工作,当然照例需要很好注意接地等连接问题,而不必前置

网友A:
哎,又忍不住说一下,直接LM386放大,我都给出增益和输入输出范围,你自己算一下就知道了。
如果声音还是小,换一个麦克风吧,电路的增益也够了。

你的麦克风电路有问题,也许这个是重点。
麦克风电路,从5V取电,要接一个RC滤波,否则电源噪声都被放大了。R取1K-2K,C可以大一些,比如22UF。

楼主:
我弄错了,第二个不该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