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据转换器-信号链] 最近要使用ADS1274用STM32,不知道如何接线。

楼主(2015-06-16):
ADS1274是4通道同步采样ADC,他的SPI借口不知道要如何和STM32配合使用。希望有用过的解答一下。谢谢!!

求助大佬,我找了好久都没找到这款ADS1274的代码资料,都不知道怎么下手,我新手一个 1158530991@qq.com,可以参考参考吗?非常感谢好大哥

网友A:
官方有和TMS32连接的参考电路,借鉴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A:
再给你一个官方开发板的原理图链接
http://pdf-file.ic37.com/pdf3/TI ... ADS12_datasheet.pdf

网友A:
最后给一个网友画好的原理图的链接,可以参考

网友B:
特别看了一下时序图.

还是相当符合 SPI 时序的. SCLK 同名连接, DOUT 接 MISO, DIN 接 MISO.
特别注意, DRDY 不合适结 SS 引脚, 应该连接一个外部中断触发引脚(下降沿触发中断).
另外要注意通信是 24位, STM32 的 SPI 最大支持 16 位, 要多次连续读取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B:
特别看了一下时序图.

还是相当符合 SPI 时序的. SCLK 同名连接, DOUT 接 MISO, DIN 接 MISO.

果然是前辈,很有经验。

网友C:
标准的SPI接口,照着数据手册中的接线方式即可。

网友D:
调试成功了吗

网友D:
引用 网友B:
特别看了一下时序图.

还是相当符合 SPI 时序的. SCLK 同名连接, DOUT 接 MISO, DIN 接 MISO.

DIN不租组菊花链的话,不是应该接地吗?

网友E:
没有例子吗

您好,可以给您的程序参考吗,spi通信,我是新手。1158530991qq.com

网友E:
参考一下

网友F:
一般大家都知道如何和ti.的单片机怎么用

网友G(2015-10-07):
调试成功了吗?求助

网友:
ADS1274数据手册没有SPI接口的定义吗

网友H(2022-09-22):
引用 网友A:
最后给一个网友画好的原理图的链接,可以参考

怎么进行初始化管脚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