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底板 实现18b20温度读取

楼主(2015-06-16):
DS18B20数字温度传感器是美国DALLAS公司生产的单总线数字温度传感器。DSl820数字温度计提供 9 位(二进制)温度读数 指示器件的温度 信息经过单线接口送 入 DSl8B20 或从 DSl8B20 送出 因此从主机 CPU 到DSl820 仅需一条线(和地线) DSl820 的电源可以由数据线本身提供而不需要外部电源 因为每一个 DSl820 在出厂时已经给定了唯一的序号 因此任意多个 DSl820 可以存放在同一条单线总线上 这允许在许多不同的地方放置温度敏感器件 DSl820 的测量范围从-55 到+125 增量值为 0.5 可在 l s(典型值)内把温度变换成数字 。简单的理DS18B20测温原理就是说把芯片把感知到的温度换成数值放在数据寄存器里面,要想得到寄存器里面的数据,只有按照DALLAS规定的一种时序才能正确传出数据,这种时序被称为单总线,cpu就可通过单总线协议,取得DS18B20里面的温度值。

楼主:
更新DS18B20程序库,使用DS18B20更简单方便 . 将库文件下载后复制到 arduino 的 libraries 目录下。

楼主:
#include <OneWire.h>
#include <DallasTemperature.h>

// 定义DS18B20数据口连接arduino的2号IO上
#define ONE_WIRE_BUS 2

// 初始连接在单总线上的单总线设备
OneWire oneWire(ONE_WIRE_BUS);
DallasTemperature sensors(&oneWire);

void setup(void)
{
  // 设置串口通信波特率
  Serial.begin(9600);
  Serial.println("Dallas Temperature IC Control Library Demo");
  pinMode ( ONE_WIRE_BUS ,INPUT_PULLUP);
  // 初始库
  sensors.begin();
}

void loop(void)
{
  Serial.print("Requesting temperatures...");
  sensors.requestTemperatures(); // 发送命令获取温度
  Serial.println("DONE");

  Serial.print("Temperature for the device 1 (index 0) is: ");
  Serial.println(sensors.getTempCByIndex(0));
  delay (500);
}

楼主:
特别注意的是,需要在数据脚(DQ脚)加一4.7K上拉电阻。否则,读取数据出错,都是 0 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