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
隔离耐压DC2000V不过,求助

楼主(2015-06-16):
刚毕业进入公司负责一个傻瓜交换机电路板的绘制,采用三种电源方案复用:1.隔离DC24V-3.3 采用隔离电源模块;2. 非隔离电源芯片L4978 DC24-3.3V 3.交流220V-3.3V 电源模块LD05-20B03),两层板,由于交流220V电源方案需要打耐压DC2000V 但是测试没过,现象是发出哧哧的声响,伴随网口LED灯闪烁(亮度微弱),灯光和哧哧声同步。网口LED灯由电源模块转换的3.3V供电。
尝试以下方法
1.单独测试电源模块LD05-20B03 耐压没问题
2.将所有Y电容和网口去点,(去掉网口后,就不会碰到机壳),测试通过
3.Y电容或者网口任意存在一个 都会测试失败
4.裸板只上电源模块,保险丝,测试通过,但是加上Y电容测试失败
自己总结下,可能3.3V供电电路和模拟地在测试时都窜了电流了,但是板子布局是第二次改版了,间距什么的都已经很大了(由于三种电源方案复用,模块前端有多余的线路,但是后来割掉多余线路铜皮,测试也没过)
求各位大神帮帮忙 DC2000V是怎么串进输出3.3V和模拟地的???

网友A:
Y电容和网口的参数是否满足DC2000V?

网友B:
1.非隔离供电方案的地线是否还是存在的?
2.对地的Y电容的容值大小会影响漏电流?
3.网卡接口也是有接地点的,应该是网卡存在导致漏电流超标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Y电容和网口的参数是否满足DC2000V?

都是满足了,现在发现原因了,是非隔离电源芯片脚上的电容之间由于焊盘距离太近,只有10几mil,导致直接击穿了,现在用O欧电阻将隔离220V电源模块和非隔离电源芯片隔开了,就过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1.非隔离供电方案的地线是否还是存在的?
2.对地的Y电容的容值大小会影响漏电流?
3.网卡接口也是有接地点 ...

确实是非隔离供电方案的问题,因为由于是复用的,2000V高压不仅打在了220V电源模块上,也打在了非隔离电源芯片上,电源芯片脚边的电容就完全就没考虑间距问题了,接地电容焊盘间直接被击穿,2000V直接就到处串了

网友C:
引用 楼主:
确实是非隔离供电方案的问题,因为由于是复用的,2000V高压不仅打在了220V电源模块上,也打在了非隔离电 ...

楼主问题解决没?: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