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是不是cpu复位后,JTAG这些pin都是JTAG功能

楼主(2015-06-17):
CPU, JTAG, pi, IO, gp
STM32的JTAG下载线,我如果在软件里面做GPIO用,JTAG端口下一次编程还会受影响吗?
是不是只要cpu复位后,这些pin都是JTAG功能

假设GPIO的外接电路都是高阻抗,不太会影响编程器的工作电平

网友A:
复位后,至用户程序配置该端口完成以前,是jtag(swd)接口,配置完成后就不是了,所以为了方便起见,这个将SWD两根线专门留出吧,要不然下载完用户程序,下次想再用,得想办法擦除程序(或者从ram启动,反正都费点事),因为一上电,很快端口就被配置成其他功能了

网友B:
是的,但是在配置后就不是了,如果需要再次下载程序的话需要在MCU复位后立刻下载,一旦程序运行到配置JTAG后就不能下载程序了;如果引脚不是非常紧张的话还是考虑留出JATG或者SWD下载线。

网友C:
按住复位别松手

网友D:
是JTAG接口;
所以我的板子这些引脚基本都不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