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3] stm32f103外接时钟不能用求助

楼主(2015-06-17):
仿照小马哥的icore,stm32的时钟由fpga经pll输出8m提供。即osc_in接8m,osc_out悬空。上电后,感觉stm32使用的是内部时钟,按下复位键后正常。请问,硬件连接的是否正确,stm32的软件要作何修改?

网友A:
按键复位后正常,如果这个正常,指的是使用了外部时钟,那就是上电时,fpga输出稳定时钟时间超过了stm32的检测等待时间,增加检测等待时间即可

网友B:
可能STM32开始工作的时候;
FPGA还没开始工作,无法输出时钟;

网友B:
FPGA开始工作的时候,再连根线到STM32,复位STM32的复位源;

或者加大STM32的阻容复位值;

网友C:
fpga输出稳定时钟时间超过了stm32的检测等待时间

网友D:
晶振电路不对吧,检查一下晶振坏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