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FATFS文件系统的实时时钟

楼主(2015-06-17):
利用FATFS文件系统向卡里写数据,同时写入时间,请问必须用文件系统的get_fattime()这个函数吗,我在程序中没有用这个函数,直接读出时钟芯片的数据,然后进行格式转换之后,往卡里写入时间,但是程序运行一段时间之后,时间就不准确了,不知道什么原因,请各位指点一下,多谢。

网友A:
你调用这个函数get_fattime() ,运行结果会怎么样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调用这个函数get_fattime() ,运行结果会怎么样呢

这个正在正在尝试。不知道您用过没有。

楼主:
引用 网友B:
时钟芯片数据先经过较准,校准在设计误差范围内就再应用。有误差你也会接受了。 ...

我没有经过校准,写入初始时间,时钟芯片不就是一直在运行吗,还需要校准吗,真心请教,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