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MX]
imx6dl烧写内核报错:tar: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楼主(2015-06-17):
我的板子型号是 MCIMX6DLAICPU1。 我向根文件系统里添加了一些内容,达到122M。
然后用mfg烧写到nand时,报错:tar: write error: No space left on device。

但我的nandflash是2G的,空间肯定是够的啊?是不是mfgtool哪里需要设置呢?有没有遇到同样问题的大牛?

网友A:
这个是空间不够用了吧。下面的都红满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是空间不够用了吧。下面的都红满了。

但nand 有2G,肯定是够的。估计是mfgtool哪里要设置一下吧?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指针定义空间大小呢,然后你没有设置使用了默认的空间不够。

楼主: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有什么指针定义空间大小呢,然后你没有设置使用了默认的空间不够。 ...

不知道是什么原因,有没有懂的牛人指点一下啊?

网友:
这个芯片没有搞过啊,不知道有搞过的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