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答] M051的IO口最高速度能达多少呢

楼主(2015-06-17):
我想用IO模拟一个SPI不知速度能达多少。

网友A:
这个你要看数据手册了,数据手册给出了IO的翻转速度,你还要考虑你用了多少代码,所以最后你还是用示波器测一下比较好。

网友:
这个只知道IO口速度是不行啊,你操作的代码也是时间啊。最好做出来,然后写几句循环,然后在示波器看看吧。

网友B:
想知道准确的数据就用示波器测量,凭各种猜测都不行,毕竟每个人写的代码都不同。

楼主:
那模拟SPI稳定不呢

网友C:
模拟SPI是否稳定那更是你的事情,差不多完全是程序决定

网友:
最好的速度就是你用示波器测量出来的。

网友D:
这个看你用多大的晶振了。

网友D:
这个跟IO口速度以及时钟频率,和你的模拟算法有关,最后做好了,你连续循环发送一段文字,然后在示波器测一下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