拨动开关为什么能过的电流比较小

楼主(2015-06-17):
找了几个拨动开关,想做机器的开关用,因为有gprs部分,瞬间发射电流比较大,所以想找个能过2A的电流,搜了一下,体积比较小的(3*7)开关能过的电流只有50ma,拆开了个看了看里面的接触面积也不算小,为啥额定电流这么小呢?

网友A:
不看面积
看接触电阻
电阻大 发热大 压降大 时间长了就坏了

网友A:
随便找个小的开关 驱动个MOS 不行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