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关电源的NTC问题

楼主(2015-06-17):
ACDC开关电源的整流桥后串接的NTC,应是防止冷启时的浪涌电流的吧。1、用在此处的NTC的阻值一般是何种数量级的?
2、看一国外客户使用的是EPCOS的用于测温用途的NTC(25摄氏度阻值为1K,B值3730,70摄氏度时RT/R25=0.19),此阻值是否过大?选用用途测温用途的NTC是否成本太高?

网友A:
用1K肯定是大啊,一般串在电路中抑制尖峰电流的都是10欧到几十欧之间,具体看你的负载,我觉得一般10欧就可以,注意选大一点的封装

网友A:
另外,限流的应该PTC吧,不是很确定

网友B:
用1k的ntc难道电源功率小于1w? 如果是小功率开关电源的不如直接保险电阻。因为小功率电源工作电流太小,不足使ntc温升后阻值降低。

网友C:
1K不是不可以用,启动时经1K电阻向电解充电,NTC迅速升温,其电阻也迅速下降。你给的数据是70C°时0.19Ω,应该是比较合适,启动电流小,运行时损坏不会太大。

网友C:
NTC是负温度系数元件,用于限流;PTC是正温度系数元件,用于自动限制温度。

网友D:
测温的和防浪涌的不一样吧,测温的一般几k到几十k,防浪涌的一般几o
ps:看你正常工作时的电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