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 正弦信号发生电路

楼主(2015-06-17):
用什么方法可以产生频率为1MHz到20MHz的正弦波,要求输出波形频率相位稳定。

网友A:
貌似有专用芯片,只不过频率范围不清楚

网友B:
如果对频率、幅度稳定性要求不高,可以考虑LC振荡电路。可以连续调节频率,但要在一档内实现很难。
如果要求比较高,用DDS,频率不能连续调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