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Code Warrior调试报错

楼主(2015-06-17):
RT
调试Error creating session: The CodeWarrior Debugger Engine exited prematurely. Your installation may be corrupt.

昨天还是好的?是我设置问题还是软件损坏了呢?

网友:
这个一直没有用过,就用了keil。

网友A:
楼主是每次新建工程都遇到这个问题还是只有一个工程遇到。
如果是所有工程都有这个问题,建议你卸载之后重新安装CW10.6。

网友B:
电脑用的360?。。。看看杀毒软件,是不是有些文件被当病毒隔离了,恢复下应该就可以了!!

网友C:
楼主只是这一个工程这样还是别的工程都这样啊?

网友:
楼主是每次新建工程都遇到这个问题还是只有一个工程遇到。

楼主:
感谢各位,...问题找到了是我BDM工具的接口连错了...前面能用是那个线断了.

网友A:
非常感谢你关于IDE的技术问题。如果你没有其他问题,我们将此帖默认为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