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推荐220V交流的指示灯,体积小的

楼主(2015-06-17):
各位大侠,
有没有像LED那样小的,插件或者贴片的,直接连接在220V上做指示用的灯?求推荐!或者说如图的电路,将市电的LN连接在两端。但最终的反向压降是4007扛住,还是LED扛住呢?

网友A:
为啥不用两个LED灯反向并联,谁也不抗高压。

电阻很商辛的表示:这个高压,它的小身板得抗着

网友B:
可以,只要看看这两个管子的反向电阻就可以知道。现在一般都是这种用法。

多谢!平时还真没注意过二极管的反向电阻。

网友B:
LZ的电路准确。

网友C:
工业上都是体积比较大的。。。
APT的指示灯,内部是接成双向的发光二极管,串联电容 电阻。。这样寿命比较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