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脉冲输出?

楼主(2015-06-17):
(无正文)

网友A:
这个采用芯片自身自带的PWM功能输出的呗。。

网友B:
这样吧   找个控制器  或者可以输出方波   并且方波的周期和占空比可调的电路
用输出的波形去控制开关管     开关管的供电用你的这个电压    这样就可以实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