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85通信] 485通信数据传输问题

楼主(2015-06-17):
有1台仪表,通过485主副网冗余通信,仪表上有16通道数据,现在上位机DCS处副网15点数据一直无,就地通过modscan测试数据显示正常,如果主副网通信接口对调下变为主网上该点数据无,也就是说是跟着通信线走的。但是更换另一仪表后主副网数据都显示正常,通信协议是modbus,一台仪表上16通道数据一起打包的,现在就只有1点数据没有,请问会是什么问题?

网友A:
最起码先要:,串口监听。协议分析。

遇到真正难题了再提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