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求助】有关430 LCD模块 R03 R13 R23 R33 接法问题!

楼主(2015-06-17):
在使用LCD模块的时候,有R03 R13 R23 R33 这四个引脚,看手册上说之间只要接680K的电阻就行。但是看网上一些有经验的人说,R33还要通过电阻接到VCC。在网上查了。如附件图有两种接法,我想问问具体应该怎么接呢。到底要不要再接到VCC呢。要是不接会有什么影响呢。求大家指导一下。

网友A:
415的是LCD控制器,真的忘了,我用的LCD_A控制器,这几个口都什么也没接……

网友B:
这个我参考下的吧。。并不清楚的

网友C:
请参考官网的应用手册,里面有段码lcd驱动的详细介绍
http://www.ti.com/general/docs/l ... mp;keyMatch=SLAA516)&tisearch=Search-EN-Everything

网友C:
请参考官网的应用手册,里面有段码lcd驱动的详细介绍 http://www.ti.com/general/docs/l ... mp;keyMatch=SLAA516

网友D:
帮你顶起吧

网友E:
4系列的手册上并没有要求给R33上拉,我使用4152,也没有上拉,没出现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