芯片COB封装在小仪器中使用的价值?

楼主(2015-06-17):
大家好!打开好多小的电子产品后,发现主板上的主控MCU都是绑定上去的软封装芯片,这种封装我个人认为主要有以下优缺点:说的不对,还请大家拍砖!!!

1、使用成本低,
2,保密性好,不容易被**。
3、芯片损坏后不易维修、
4、这种COB封装的芯片不是很多,选型很有限。
5、外协加工较麻烦!

网友A:
量产降低成本是最主要的
其次不易仿造
再次提高可靠性及抗干扰性
加工找1级代理商即可,一般都有代理绑定业务,提供源程序即可

楼主:
你说的一级代理商指的是芯片的代理商吗?

网友B:
这种ic一般都需要定做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你说的一级代理商指的是芯片的代理商吗?

是的,1级代理会有绑定代理业务.小供应商不宜委托.

网友C:
产量得够大。。。不然开发费用~~

网友A:
引用 网友C:
产量得够大。。。不然开发费用~~

绑定分2种:
裸片绑定及掩膜绑定
前者是买空的裸片(不带封装),绑定后烧录程序,适合小批量产品提升信价比,一般贴片厂会有绑定及烧录业务.
后者需芯片厂来操作,信价比最高,但掩膜费一般要收2千刀,量大后会返还给用户.适合大批量产品(2kk以上才有利)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绑定分2种:
裸片绑定及掩膜绑定
前者是买空的裸片(不带封装),绑定后烧录程序,适合小批量产品提升信价比, ...

哦,原来还有这种啊。。。有啥资料介绍的?谢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哦,原来还有这种啊。。。有啥资料介绍的?谢谢。

〓◆ 一份不多见的裸片绑定焊盘设计标准 9篇 ◆〓 ,重发

多谢。。。

网友D:
拍照技术太弱

楼主:
T 叔还是经验丰富,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