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产单片机] 今早发现STC软件上出现了STC15H4K64S4

楼主(2015-06-17):
今早发现STC软件上出现了STC15H4K64S4,有没有知道这个芯片信息的。stc到现在还没发布信息,不符合老姚的传统啊。
好奇中,忘知道信息的解惑。

网友A:
估计是加了16位乘除,看STC网站上打油诗STC庐山:8 0 5 1 会庐山  升至十六世界欢  十六乘除百倍速  华夏又多一国芯  春风得意下鄱阳

网友B:
STC15H4K64S4 使用STC-Y6核心,大部分指令为1T, 理论速度比STC-Y5核心的STC15W快约90%~~~。应该还是测试中吧~~~

(39)

网友A:
太牛了,3字节指令也可做到1个时钟周期

网友A:
这种指令效率用在我们产品上同频率下综合速度不比STM32低,一些老产品想升级,提高一下速度,原打算用STM32F103C8T6做,看来可以用STC15H来做了,不用费那么大劲了

网友C:
批量上了一回STC,后悔不已,已经转战ST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批量上了一回STC,后悔不已,已经转战ST了

能否说一下问题出在什么地方?大家也引以为鉴。

网友C:
用了两款,正常用也没什么问题,但有一款在批量烧录的时候识别不到芯片的概率很高,烧录不了,能把人气死,呵呵

楼主:
没大批量用过,少量没碰到烧录的问题。

网友D:
几时~~~~出ARM~~~ 哈哈

楼主(2015-10-29):
如果stc出RAM没有任何优势

网友E:
STC,应该跟上时代步伐,应该出个Coretex-M系统的产品了。不然有可能会慢慢淡出这个市场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A:
这种指令效率用在我们产品上同频率下综合速度不比STM32低,一些老产品想升级,提高一下速度,原打算用STM32 ...

那怎么可能,呢,

51的指针操作太慢了,还没有通用指针,乘除法也太慢了

GPIO操作确实有一定的优势

网友F:
看手册进步挺大的,赞一个

网友A:
引用 网友F:
那怎么可能,呢,

51的指针操作太慢了,还没有通用指针,乘除法也太慢了

我们那个产品数据量不大,但重复次数高,估计字节处理占了55%、位处理占了20%,字处理占了20%,双字处理占了5%以下,乘除法运算占整个时间的1%都不到

楼主:
其实很多应用用51就够了,但为了高大上很多简单的应用都用了ARM。最近升级一个项目用IO口采集16路2KHZ脉冲信号,加串口通讯也就用了50%-70%的性能。小东西用51足够。

网友B(2016-01-17):
好像已经升级为STC8F8K系列了: 《转载:STC8F系列单片机技术手册:8K RAM/64K ROM/12位ADC/4串口》
https://bbs.21ic.com/forum.php?mo ... 8296&fromuid=541433

(1146)

网友G:
STC的单片机不跟IAR 8051对接,自己动手修改配置文件。

网友H:
有人用STC15W4K系列发现问题没,就是软件热复位。RAM 00-FFH   会自动清0    我问STC技术牛的不行。说绝对不会 我测试了  32  44封装  32  60S4  最简单的汇编测试程序都是这样,伟福和KEIL 编译器 各种测试办法都好久。 一直找不到原因,   最后我转回到STC 15W2K系列。STC最大的问题是,发现问题,反馈过去没人理我。还牛的很。

网友I:
STC使用效果挺好的,只要使用得当,外部电路设计合理,稳定性相当高。本人从STC89C51RC开始用到现在十几年了一直很好。不论单片机发展到什么程度,16位?32位?64位?128位?,8位单片机永远不会被淘汰,各种单片机适用于不同的场合。所谓ARM是今后的主流.....等等论调,都不必去理会,按项目需求去选单片机就好。就像博士、博士后越来越多,你能说今后的主流是博士后吗?能说大专、本科、硕士研究生必将被淘汰吗?显然是错误

楼主(2016-02-19):
老妖搞东西太不严谨,引脚改来改去,从不考虑兼容。内部模块控制位太乱。最近做项目用PIC24比用51爽多了,就是价格太高。

网友G(2016-03-22):
引用 网友I:
STC使用效果挺好的,只要使用得当,外部电路设计合理,稳定性相当高。本人从STC89C51RC开始用到现在十几年 ...

物品跟人没法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