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CU] 两个单片机串口通信,为什么分别使用了MAX202?

楼主(2015-06-17):
两块不同的的单片机通过串口传输数据(一块是LPC,一块是AVR),分别在两块板子上使用了MAX202,是为了提高噪声容限吗?

网友A:
两块单片机 相离距离>1米, 或两块单片机各用了一个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单片机 相离距离>1米, 或两块单片机各用了一个电源

也就是说,目的是为了数据的稳定传输。这样 可以提高噪声容限。。。

网友B:
通讯距离短的话,也可以不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通讯距离短的话,也可以不用

两款不同的单片机。一款是LPC1768,一款是ATmaga128.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两块单片机 相离距离>1米, 或两块单片机各用了一个电源

两款不同的单片机。一款是LPC1768,一款是ATmaga128.

楼主:
我晕了。为了使不同的设备能进行通讯

晕在哪里了?

网友C:
可以不用吧

楼主:
引用 楼主:
我晕了。为了使不同的设备能进行通讯

晕在不知道MAX202(或者MAX232)的作用是为了使不同的设备进行通信

楼主:
对不起,忘记说是两款不同型号的单片机,一块是LPC,一块是ATmega128,使用这个MAX202目的是为了不同的设备进行通讯的吧

网友D:
引用 楼主:
对不起,忘记说是两款不同型号的单片机,一块是LPC,一块是ATmega128,使用这个MAX202目的是为了不同的设备 ...

"这个目的是为了不同的设备进行通讯 "改成:为了不同工作电压的UART进行通讯才对。与不同MCU无关。用MAX202主要还是为了延长通信距离,提高抗干扰能力,提高通信可靠性。

楼主:
引用 网友D:
"这个目的是为了不同的设备进行通讯 "改成:为了不同工作电压的UART进行通讯才对。与不同MCU无关。用MAX2 ...

谢谢。我在别的地方问这么做是否是为了抗干扰,被人骂了。查资料发现有的说为了使设备进行通信。得动手试试看不用MAX202的情况下,两款不同的单片机是否可以进行串口通讯。谢谢。

网友E:
和不同设备没有关系呀。
和通信距离、抗干扰等有关。
如果2个MCU直接串口通信,要求距离近,电平要一样,如果一个5V一个3V,就要加电路。

楼主:
引用 网友E:
和不同设备没有关系呀。
和通信距离、抗干扰等有关。
如果2个MCU直接串口通信,要求距离近,电平要一样,如 ...

恩恩。明白了。谢谢

网友F:
单片机加MAX202还有个好处是可以先用电脑串口调试分别将两个单片机串口调通,减少调试难度。

楼主:
引用 网友F:
单片机加MAX202还有个好处是可以先用电脑串口调试分别将两个单片机串口调通,减少调试难度。 ...

好的。又多了个技能思路。整两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