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P编程] 跪求 DSP8335 串口驱动LCD12864 程序代码

楼主(2015-06-17):
跪求 DSP8335 串口驱动LCD12864 程序代码!万分感谢!

网友A:
SCI控制还是并行控制啊     网上资料很多   找个单片机控制的改改就可以了啊

楼主:
嗯,谢谢你的回复,我最开始的时候拿到手的那个液晶和我开发版不兼容,换了个3.3v驱动电压的,调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