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051能否使用Jlink进行仿真?

楼主(2015-06-17):
手上有现成的JLink V8仿真器,能否用JLink的SWD来调试M051?求高手解答

网友A:
Nu-Link  J-LinK 都可以

网友B:
可以用KEIL+Jlink进行仿真和调试,但是单独用Jlink是不可以的,因为找不到这个型号。

网友C:
用JLINK下载程序是下载到APROM了还是下载到LDROM了?

网友D:
芯片默认是从APROM启动还是LDROM启动?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KEIL+Jlink进行仿真和调试,但是单独用Jlink是不可以的,因为找不到这个型号。 ...

谢谢,我看看去。

网友E:
应该是可以的,但是支持的应该不是那么完善,貌似对仿真支持的不是很好。

网友F:
仿真悬,应该新唐是M0的内核,JLINK主要是M3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