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多个十六进制怎么整合成一个十六进制数?

楼主(2015-06-17):
弱弱的问一下,例如0x41和0x30怎么弄成0xA0,迷糊了?????

网友A:
神一样的问题!

网友B:
学单片机学的思维僵化了。如果让你在纸上一步一步计算,你怎么计算?

楼主:
找到方法了,呵呵

网友C:
不就是ASCII吗么?

网友C:
0x41=A和0x30=0 合在一起就好了

网友D:
这问题真奇葩

网友E:
应该是把ASCII码转成十六进制数。

网友F:
神奇的问题

网友G:
搞好了就好了;

网友H:
幸亏是 0xA0

0xZ0 怎么弄?

网友I:
神一样的问题,居然能遇上神一样理解能力的人,楼主应该认5楼为知己!!

网友J:
5l才是真的大神啊~这个你都能解决出来~lz真的应该好好拜拜师了~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神一样的问题,居然能遇上神一样理解能力的人,楼主应该认5楼为知己!!

通信时用到过啊,很奇怪么?

网友C:
引用 网友J:
5l才是真的大神啊~这个你都能解决出来~lz真的应该好好拜拜师了~

通信时用到过啊,很奇怪么?

网友K:
神一样的问题

网友L:
引用 网友B:
学单片机学的思维僵化了。如果让你在纸上一步一步计算,你怎么计算?

这和学单片机没关系吧。他应该是在纸上也不知道该咋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通信时用到过啊,很奇怪么?

感觉你的表述方式让人摸不着头脑。

网友B:
引用 网友L:
这和学单片机没关系吧。他应该是在纸上也不知道该咋弄。

如果不写单片机程序,告诉他是ascii,让他转换,他估计会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C:
通信时用到过啊,很奇怪么?

通讯我也用过,但是仅仅通过最上面的描述,还真的不知道如何说~

网友C:
引用 网友J:
通讯我也用过,但是仅仅通过最上面的描述,还真的不知道如何说~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码 在转换成0XA0,

网友C:
引用 网友L:
感觉你的表述方式让人摸不着头脑。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码 在转换成0XA0,

网友C: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码 在转换成0XA0,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神一样的问题!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码 在转换成0XA0,

网友C:
引用 网友B:
学单片机学的思维僵化了。如果让你在纸上一步一步计算,你怎么计算?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码 在转换成0XA0,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把ASCII码转成十六进制数。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码 在转换成0XA0,

网友C:
引用 网友H:
幸亏是 0xA0

0xZ0 怎么弄?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码 在转换成0XA0,

网友C:
引用 网友I:
神一样的问题,居然能遇上神一样理解能力的人,楼主应该认5楼为知己!!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码 在转换成0XA0,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 ...

这个不用你说,我知道咋回事,要不也不会说在纸上算了,在纸上能算,这种简单的过程,用程序实现很容易,很多新手就是不爱动手模拟单片机运行,总想在脑子里想,结果。。。。。。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不用你说,我知道咋回事,要不也不会说在纸上算了,在纸上能算,这种简单的过程,用程序实现很容易, ...

是啊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 ...

嗯。主要是你一开始没说转换依据是啥。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直接传输0xA0呢?中间这步有些多余。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嗯。主要是你一开始没说转换依据是啥。
还有就是为什么不直接传输0xA0呢?中间这步有些多余。 ...

有的通讯协议要求是ASCII通讯的。不是ASCII认为是乱码,这时候就用到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有的通讯协议要求是ASCII通讯的。不是ASCII认为是乱码,这时候就用到了

嗯。明白你的意思。规定协议传输的是ASCII码流而不是二进制字节流。

现在想想,ASCII协议还是挺完善的。相比自己建立一套协议,直接用它可以省很多事情。

网友M:
都是人才

网友C:
引用 网友L:
嗯。明白你的意思。规定协议传输的是ASCII码流而不是二进制字节流。

现在想想,ASCII协议还是挺完善的。 ...

有时候是需要做些加密工作的

网友L:
引用 网友C:
有时候是需要做些加密工作的

个人认为ASCII只是信息编码方式。这和数据是否加密没什么关系。是两码事。

换言之,如果采取ASCII编码,加密后也是要编码的。但是要注意不要超出ASCII的表示范围。

网友J:
引用 网友C:
比如要传输0xA0,有时候会分解成两个字节  ,这两个字节要用ascii码标示,就成了 0X41  0X30 ,到接收端解 ...

知道你这个意思了,如果没有配套好了的上位机,还不如就使用整型数传送外加CRC校验。只是小建议啊~无所谓好坏~

网友C:
引用 网友J:
知道你这个意思了,如果没有配套好了的上位机,还不如就使用整型数传送外加CRC校验。只是小建议啊~无所谓 ...

嗯。需求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