呼吸灯的程序基于PWM的,为什么有错啊。。。。

楼主(2015-06-17):
大神求教啊。。。
#include <msp430x14x.h>

// *************************************************************
// 延时函数,延时1us
// *************************************************************
void delay_1u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i=0;i<100;i++);
  }

// *************************************************************
// 延时函数,延时N*1us
// *************************************************************
void delay_nu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i=0;i<n;i++)
    {
      delay_1us();
    }
  }

// *************************************************************
// 延时函数,延时1ms
// *************************************************************
void delay_1ms(void)
  {
    unsigned int i;
    for (i=0;i<1140;i++);
  }

// *************************************************************
// 延时函数,延时N*ms
// *************************************************************
void delay_nms(unsigned int n)
  {
    unsigned int i;
    for (i=0;i<n;i++)
    {
      delay_1ms();
    }
  }

// *************************************************************
// 主程序
// *************************************************************
void main(void)
{
  unsigned const PWMPeriod = 200;
  unsigned const PWMPeriod1= 300;
  unsigned int i;
  unsigned int j;
  WDTCTL = WDTPW + WDTHOLD;   // 关闭看门狗
  P1DIR |= 0x0C;              // 设置P1.2为输出
  P1SEL |= 0x0C; // 设置P1.2为TA0.1输出
  CCR0=500-1;
  CCTL1 = OUTMOD_7;           // 设置PWM 输出模式为:7 - PWM复位/置位模式,
  CCR1 =PWMPeriod;           // 设置PWM 周期
  CCTL2 = OUTMOD_7;
  CCR2 = PWMPeriod1;// 即输出电平在TAR的值等于CCRx时复位,当TAR的值等于CCR0时置位。
  TACTL = TASSEL_2 + MC_1;    // 设置TIMERA的时钟源为SMCLK, 计数模式为up
// _BIS_SR(LPM0_bits + GIE);

  while(1)
  {
    //渐亮过程:不断设置CCR1的值,使翻转的时间变长,改变PWM的占空比

   for(i=0;i<PWMPeriod;i+=1)
    {
      CCR1=i;
      delay_nus(600);           //占空比变化的延时,调整延迟时间可改变呼吸灯变亮的速度
    }
    //渐暗过程:不断设置CCR1的值,使翻转的时间变短,改变PWM的占空比

   for(i=PWMPeriod;i>0;i-=1)
    {
      CCR1=i;
      delay_nus(50);           //占空比变化的延时,调整延迟时间可改变呼吸灯变暗的速度
    }
    delay_nms(70);

  for(j=0;j<PWMPeriod1;j+=1)
    {
      CCR2=j;
      delay_nus(600);           //占空比变化的延时,调整延迟时间可改变呼吸灯变亮的速度
    }
    //渐暗过程:不断设置CCR1的值,使翻转的时间变短,改变PWM的占空比

  for(j=PWMPeriod1;j>0;j-=1)
    {
      CCR2=j;
      delay_nus(50);           //占空比变化的延时,调整延迟时间可改变呼吸灯变暗的速度
    }
    delay_nms(70);
  }

}

网友A:
有啥错误提示或者现象吗?

网友B:
这个调节PWM的占空比的就可实现的。

楼主:
我这个调节的就是占空比啊,但是为毛一点反应都没有。。。。。

网友C:
显示的什么错误呢

楼主:
灯只能停留在最初的占空比上

网友D:
这个采用PWM脉冲控制,改变占空比就可以实现的。

楼主:
解决了,程序是对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解决了,程序是对的

解决了就好。是什么问题?

楼主:
IAR里芯片选错了。。。。。。:lo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