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uck DCDC 输出电压上不去

楼主(2015-06-17):
12V转5V,空载输出正常,带载启动不正常,电压上到3V,电流300mA,IC就保护了,是不是电感量不够

网友A:
可能是电感量太小了,峰值电流比较大,导致IC误以为过流而保护了

网友B:
量下占空比,是偏小,可能电感太小,起保护了,占空比太大,电感太大,影响能量供应不上。

网友C:
你的芯片型号告诉一下,才好准确的判断。

网友D:
空载启动后再拉载能否正常带载?
可能电感小了,也可能环路不正常。

网友E:
FB电阻Layout时候放置位置是哪里呢?是不是从C205正极位置取的电压做分压反馈参考?推荐1脚Vin位置预留一个开关二极管正向连接到二脚BS,BAT54或者1N4148都可以

网友F:
电容的耐压值没必要这么大,会增加成本的。

网友G:
电感量大小要看开关频率,如果是几百k的频率10u差不多

楼主:
引用 网友G:
电感量大小要看开关频率,如果是几百k的频率10u差不多

为什么电感量与开关频率是反比?

网友H:
10uh还好吧,一般也就这个值。 appnote推荐什么值啊。 电感量是决定ripple current的,稳态current还是由load决定不变。 开关频率也能改变ripple current 啊。
这个芯片可能有load的限制 查查datasheet换个载看看呢

没看到内部的ref给的电压,不知道反馈怎么接的。
对了 你输出电容后面放了个zener什么鬼 不限流都 就直接放上去了。。。。 没把zener打坏了都不错了

网友I:
你这个是哪家公司的芯片?管脚与MPS的MP1482/4是一样的,可能是P2P。估计开关频率340kHz左右,所以10uH电感应该是没有问题的。你所说的IC保护是什么现象?反复重启吗?原理图上看,输入0.1uF瓷片电容比较小,建议用10uF的,可以把电解去掉。同时输入电容靠近芯片管脚放置。不知道你出于什么考虑输出用220uF的电解,实际对纹波没有特别严格要求的情况下输出1个22uF的瓷片电容可以了。暂且不考虑补偿是否有问题,因为不知道你用的电解怎么样,ESR会影响环路的稳定性。

网友J(2018-05-02):
为什么我的DCDC 24V转5V 电流上不去 电感也是对的上的 输入输出压差也是允许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