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程序被查到重复应该吗

楼主(2015-06-17):
写的程序调用库函数,结果说重复率高,难道变量名应该改的有个性,和别人不一样么?

网友A:
什么叫重复率高?
建议楼主把编译时的提示发到论坛来,大家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叫重复率高?
建议楼主把编译时的提示发到论坛来,大家看看?

就是毕业设计查重
和别人的相似

网友A:
引用 楼主:
就是毕业设计查重
和别人的相似

哦,这个啊。我还以为是编译程序遇到的问题。
自己定义的函数,建议改成一个自己的函数名。这样可以避免毕业设计和别人相似。
如果是使用的官方的库函数,就不用改名了。
很多人的设计都是参考的别人代码,你懂的……

网友B:
调用库初始化时肯定都是差不多的,叫不懂的老师滚

网友C:
这个就不好改了,怎么连程序都要查重呢?

网友D:
底层库还要放进去查重吗?楼主是凑字数的吧,告诉你个方法,你把注释写多点,(*^__^*) 嘻嘻……

网友E:
我也是醉了,把库函数都拿出来查!!

楼主:
引用 网友D:
底层库还要放进去查重吗?楼主是凑字数的吧,告诉你个方法,你把注释写多点,(*^__^*) 嘻嘻…… ...

初始化程序,哪会放底层库

网友F:
你问老师,我用寄存器写,就不重复了吗?难道就还要把寄存器的名字给改了?那工作量大了

网友G:
这也要查啊;

网友H:
谁叫你论文里还放代码。。。。哈哈哈。
直接用伪码或者画流程图得了,别放代码

网友I:
伪代码 或者直接改了名字 没人知道的

网友J:
LZ 是本科?硕士?似乎只有博士要求严。

楼主:
引用 网友J:
LZ 是本科?硕士?似乎只有博士要求严。

本科

网友A:
引用 网友D:
底层库还要放进去查重吗?楼主是凑字数的吧,告诉你个方法,你把注释写多点,(*^__^*) 嘻嘻…… ...

好办法,还能凑很多字数;P

网友K:
论文里面还要程序啊。当年我的毕业论文程序根本没有写出来。论文里面只有流程图

网友L:
被调用的库函数 都改一下名字,在原来的名字后面加上年月日,就行了。

网友M:
标准的库,你也可以加宏定义,重新命名。

网友N:
的确论文里不能放代码

网友O:
随便找些重复率高的全局替换了

网友P:
引用 网友B:
调用库初始化时肯定都是差不多的,叫不懂的老师滚

不是老师不懂,只是查重是衡量论文抄袭程度的一项硬性指标而已,老师不可能为了你一个人去申诉,所以只有自己想办法了。况且一篇好的论文不应该出现大段的源代码,而是应当突出算法、思想,程序部分,以流程图示意即可。

网友:
程序放在附录,附录不查重吧

网友Q:
还好当年用的是51,所有程序基本上都是自己写的,名字起得也很随意,不过都附在附录了,连正文都不算,就附了5~1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