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1] 急!!求问 STM32F103VE 负VREFF问题

楼主(2015-06-17):
给负VREFF加负2.5V,低载很严重,变成负0.8V左右,求大神解答,该怎么解决

楼主:
在线急等

楼主:
有人遇到相同问题么

网友A:
你的意思是给VREF加负电压?
如果是,肯定不行啊

网友B:
根本就不允许。

网友C:
我想说,这是胡闹

楼主:
stm32f103ve 有Vref-和Vref+两个管脚,AD转换电压V:Vref-<V<Vref+。Vref-不能加负电压么,为什么啊。

网友B:
引用 楼主:
stm32f103ve 有Vref-和Vref+两个管脚,AD转换电压V:Vref-

但 Vref- 还有下限,大概是 0v 。

楼主:
知道了,谢谢各位

网友D:
片内的东西,限制有点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