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请教:STM8S单片机用CAN必须使用外部晶振吗

楼主(2015-06-17):
看规格书中时钟拓扑图上,CANDIV时钟分频是连接到fHSE上的,难道不能用内部HSI 16M的RC时钟?

网友A:
拓扑图上HSI也可以;
不过内部RC时钟不保证精度,对CAN通信会有影响

楼主:
谢谢,HSI手册上说过出厂已经校准,对于1M速率的CAN是否够用?如果不建议,需要外接16.0M,势必增加干扰

网友B:
画块板子测试下就知道了;
晶振位置可以留着,测试可以再去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