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打不开头文件错误

楼主(2015-06-17):
Fatal Error[Pe1696]: cannot open source file "stm8s_gpio.h" C:\Users\chenyuhang\Desktop\test\FWLib\library\src\stm8s_gpio.c 23
一只提示打不开头文件,但是我明明已经添加头文件了,到底是哪里出错了,求路过的大神给点建议,虐的快哭了

网友A:
路径不对,头文件是用路径包含的,并不是添加到工程中就行

楼主:
$PROJ_DIR$\..
$PROJ_DIR$\..\..\..\Libraries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路径有的是用上面的那种形式,如果就是当前工程的路径不行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路径不对,头文件是用路径包含的,并不是添加到工程中就行

$PROJ_DIR$\..
$PROJ_DIR$\..\..\..\Libraries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路径有的是用上面的那种形式,如果就是当前工程的路径不行吗

网友B:
引用 楼主:
$PROJ_DIR$\..
$PROJ_DIR$\..\..\..\Libraries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路径有的是用上面的那种形式,如果就是当前 ...

用的什么编译器,看看PROJ_DIR你link的文件目录有没有问题

网友C:
参考别人的例程设置下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的什么编译器,看看PROJ_DIR你link的文件目录有没有问题

C:\Users\chenyuhang\Desktop\test
如图,文件夹FWLib中有很多头文件,但是test文件夹下也有stm8s_conf头文件,如果文件路径指向FWLib那么就提示打不开stm8s_conf头文件,那地址应该怎么设置?我的工程是建在桌面test文件夹下的,能不能帮我写出头文件路径?$PROJ_DIR$\..
$PROJ_DIR$\test\
这样写对吗?新手多多指教,谢谢

网友:
你用这个路径试试,我也遇到过这个情况。
$PROJ_DIR$\
$PROJ_DIR$\STM8L10x_StdPeriph_Driver\inc

网友D:
把头文件拷到工程目录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