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 关于DC-DC电源模块的输入电容的问题,急求解决。!!

楼主(2015-06-17):
我的电路中的48V 的Vin,还直接用于其他部分电路的直接供电,那部分电路也需要在Vin和GND之间放置比较大的电容,这个大电容会对电源模块输入端的电容有影响么??比如我用到两个电源模块,这两个电源模块的输入电容从电路上看应该是并联关系,这时会相互有影响么?还是不用考虑,就按文档中推荐的选择输入电容的大小。??

网友A:
没有影响,一般是电容的ESR对DCDC有影响,电源模块内部带了电容的话,你外面加大电容不会影响其ESR的太大变化。

网友B:
模块并联使用的情况下,最好在输入端加滤波,每个模块输入端加个电容会比较好!

网友C:
解决了吗?

网友:
楼主,这是啥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