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8] 关于STM8S003f3P6上电引脚会输出一次高电平

楼主(2015-06-17):
STM8S003F3P上电 跑程序   端口设置推挽输出 低电平  还是 会输出那一下高电平        就输出一下高电平   然后就正常了  不知道大家有没遇到过这个现象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设置成推挽输出的瞬间,有个高电平?

网友B:
复位默认高电平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的意思是:设置成推挽输出的瞬间,有个高电平?

SWIM口

楼主:
引用 网友B:
复位默认高电平吧

SWIM口

网友C:
端口设置成推挽输出 不设置ODR 复位后 输出的是低电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