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技术问题解答] 在烧写的时候无法与目标处理器通信

楼主(2015-06-17):
我在烧kw24的时候也碰到了问题,openSDA无法与目标板通信,Jlink当连接时候会显示could not power up debug port然后连接不上了。这个怎么解决,有大神愿意帮帮小弟吗?:'(

网友A:
你确定上电了?

楼主:
嗯,上电了的,我是自己写了个bootloader,然后让他跳转application,之前调试还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

网友A:
引用 楼主:
嗯,上电了的,我是自己写了个bootloader,然后让他跳转application,之前调试还好好的,突然就不行了。 ...

上电之后,可以正常运行么?打开J-Link Commander上个图看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上电之后,可以正常运行么?打开J-Link Commander上个图看看

连接上是这样的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上是这样的

。。。。。

楼主:
刚连接上图没了,不好意思啊。上面刷新了。。。:L 谢谢你的耐心啊

网友A:
引用 楼主:
刚连接上图没了,不好意思啊。上面刷新了。。。 谢谢你的耐心啊

应该是找到了,感觉还是供电有问题,多试试开关几次!也没遇到过,不太清楚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找到了,感觉还是供电有问题,多试试开关几次!也没遇到过,不太清楚 ...

嗯,好的,我再找找看有人遇到过类似问题没,好蛋疼的问题,谢谢你!

楼主:
顶一下,求大神看到。

网友B: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电压,然后测试一下RESET管脚吧

楼主:
顶一下,求回复~~~

楼主:
连接上Jlink,打开Jlinkcommander  ,然后按住板子的reset按键,然后上电,保证在其正式初始化进入死循环之前按住,然后在commander里面输入 unlock Kinetis 就可以重置Freescale的板子,其他的还支持三项,你只需在里面输入unlock就可以知道可以重置哪些板子了,此贴终结~~~~~~

楼主: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找到了,感觉还是供电有问题,多试试开关几次!也没遇到过,不太清楚 ...

你好,我解决问题了,在楼上回复的有,等于暴力把Flash擦除了。。。。:L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万用表测试一下电压,然后测试一下RESET管脚吧

你好,我解决问题了,在楼上回复的有,等于暴力把Flash擦除了。。。。:L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连接上Jlink,打开Jlinkcommander  ,然后按住板子的reset按键,然后上电,保证在其正式初始化进入死循环之 ...

这个我倒是有过。是把板子弄进了低功耗模式,然后操作回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我倒是有过。是把板子弄进了低功耗模式,然后操作回来的

对,不过这是个暴力解决方法,不管出什么问题,我擦除了复原就不会有问题了。不管怎样,谢谢你的耐心解答!!!

楼主:
引用 网友C:

...

嗯,问题已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