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仿真] 仿真器的问题,XDS510,为啥老报错呢?请教下。。

楼主(2015-06-17):
芯片DSP是TMS320LF2406,仿真器是XDS510,在配置里面选择,结果总是配置错误,驱动肯定是装的对的,啥原因呢?

楼主:
D:\桌面\QQ图片20150617165400

网友A:
能连上   就是会经常会出现这个错误是吧
以前又遇到类似情况    买的仿真器510    是300元左右
稳定性很差    经常会掉线   或者连接不上
电脑的系统稳定性也要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能连上   就是会经常会出现这个错误是吧
以前又遇到类似情况    买的仿真器510    是300元左右
稳定性很 ...

是每次都这样啊。。。重新买个仿真器?重装系统?

网友A:
引用 楼主:
是每次都这样啊。。。重新买个仿真器?重装系统?

你找找规律吧    我以前能找到连接的规律
比如我可以将仿真器USB端断开重新连接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B:
我也遇到这个问题,一连上仿真器就死机的那种,后来电脑故障重装了系统,又重装了驱动,换别的USB接口,它很给面子的不重启了,但是还是经常报连接错误,只能重新连接或者重新上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