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发工具] MDK仿真不能查看变量值问题 解决办法

楼主(2015-06-17):
最近做MDK程序,仿真调试,需要观察变量,总会出现,无法查看该值 ,或未定义这样的问题.  一直懒得解决.
今天遇到一个问题,非要看变量不可,只有想办法解决.
打开工程配置,MDK中option选项页面,有个C/C++页,将其中的Optimization改为default就很好用了.
如下图:

能仿真,一下就找到问题所在. 一个小时未解决的问题,在仿真下,2分钟搞定.
有时,仿真手段在我们研发中,必不可少.

网友A:
我的一直没啥问题;

网友B:
这不过是优化级别的问题. 优化级别低, 便于调试. 优化级别高目标代码小执行效率高. 调试的时候优化级别调低一点, 调完了再把优化级别调高, 然后再跑跑看有没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