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NANO关于BSP资源里的VCOM例程

楼主:
(无正文)

网友A(2015-06-19):
使用的串口是uart0
使用上面跟一般的串口一樣,用終端機軟件也可以操作。

网友B:
NANO UART TXD、RXD管脚可以映射到PB PA注意看下有没有对应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使用的串口是uart0
使用上面跟一般的串口一樣,用終端機軟件也可以操作。 ...

可是我把NANO130KE3BN第44(UART0_RXD)和45(UART0_TXD)用导线短接,使用windows仿真
终端,看不到键盘回显,为什么呢?
用串口助手软件也一样。串口参数是8位数据、1位停止、无校验,无流控。

楼主:
引用 网友B:
NANO UART TXD、RXD管脚可以映射到PB PA注意看下有没有对应错

如图,是nano130的第44和45吧?

网友C:
关键是,要找准数据手册,不要看中文的,要看英文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