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D1254GFG相关问题

楼主(2015-06-17):
4G, CD, tc, rio, IO
最近在接触TCD1254GFG,资料直接看不懂,越看越糊涂。请大神支招解惑:
假设主时钟频率是F,其像素点是2546个,单片机编程。
问题1:SH引脚的频率是大于等于F/2546么?
问题2:资料中写SH pulse cycle have to keep the same cycle (SH cycle period  10μs) except TINT period。怎么理解?难道SH分成两个阶段:电荷转移阶段(SH周期T1恒定)和光积分阶段(周期T2)。
问题三:资料说T1>=10us,T2>=10us。Fmax=4M即T=0.25us.假设问题一正确,那么SH周期最小为636.5us。这有矛盾。
问题四:ICG的作用是什么?在编程时怎么处理这个ICG信号?周期需要恒定么?还是只是简单的下降沿时开始采集像素?那数据采集结束的标志是什么?其占空比是任意的 么?
问题五:对每个像素点的采集频率由什么确定?是主频率F还是SH的电荷转移阶段F1?
问题六:采集到的2546个数据有什么用?
知道多说说多少啊?谢谢了!

楼主:
自己给自己顶一个!大神速来,积极如意令!

网友A(2017-03-17):
您好,结束了么,不好意思有点久了,我也想看看资料,只是网站上居然只有简单说明,代理商好像不是很积极

网友B:
引用 网友A:
您好,结束了么,不好意思有点久了,我也想看看资料,只是网站上居然只有简单说明,代理商好像不是很积极 ...